楼主(2009-03-13):
有两种方式:

         1.用通讯方式,比如说用PROFIBUS-DP,DeviceNet,Modbus,等等,他可以经过自已设定的数字量来控制电机的转动频率,别说是50段了,

就是500段都不成问题.

          2.就是用模拟输出来控制他的频率,因为一般的变频器都有模拟量的外部控制,他用0~10V的电压或是4~20MA的电流来实现无极控制,他

的模拟控制效果和通讯控制效果是基本相同的,在这里模拟量控制的缺点就是不能有太远的距离,远距离就不如通讯控制稳定了.

欢迎来电咨询,我公司专业培训PLC专业人才!\
联系方式:
手机:18926809058      电话:81764080
地址:东莞长安

网友A:
3  通过开关量多段速控制变频器

网友B:
就是开关量跟数字量两种方式。

网友C(2009-04-15):
我们公司正常使用工业以太网。DEVICENET。485来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C:
不过PROFIBUS-DP也不错。只是没用过

网友D:
有用过,还行

网友E:
1楼说的 也对 是最简单的开关量来控制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做广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