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慢慢黑屏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求助各位:台达触摸屏用了不久就慢慢黑屏,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是不是里面设置不对,知道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我遇到过其他的屏大批量黑屏的!可以加我详聊!QQ418513387

网友B:
没见过,我到是老是见台达的屏字偏移的!

网友C:
不光是字偏,图形也偏。

网友D:
我的也是,应该没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