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SY指令的请教

楼主(2009-03-13):
最近要做一套步进电机驱动的定位系统:
用到PLSY 脉冲输出指令
—[ PLSY K20 K3000 Y000]
在仿真的时候没有反映 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理解 以每秒20个脉冲 输出给Y000 计数3000后停止 对吗

网友A:
意思是一共输出3000个脉冲,加减速时间是20,由Y0输出!需要帮助可以找我!QQ418513387
下载积分:+3(ldxhyqg)

网友B:
表示发20个脉冲,脉冲频率为3000HZ

网友C:
仿真软件没法对高速处理进行仿真,建议拿个真机器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表示发20个脉冲,脉冲频率为3000HZ

网友F:
从y0输出3000个脉冲,频率为20Hz。
三楼说的没错

网友G:
仿真软件测试程序的逻辑关系可以,测试这个不行。要连接个PLC测试。
注意要用晶体管型的,别用个继电器型的把输出烧掉

网友H:
应该是20个脉冲,3000HZ频率.

网友I:
三楼说的没错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J:
不是所有指令都能仿真的

网友K:
到底是怎么的啊?

网友L:
频率20HZ 3000个脉冲,Y0脉冲输出点.
仿真软件是不能做脉冲仿真的

网友M:
你难道没有手册吗?

网友N:
频率20HZ 3000个脉冲,Y0脉冲输出

网友O(2009-04-13):
有道理,楼上的说得没问题!

网友P:
怎么各有各的说法啊,同一条指令啊,大哥们。

网友Q:
是频率20HZ,3000个脉冲

网友R:
怎么有各式各样的答案啊?
这个是很常用的脉冲输出指令哦,三菱PLC中[ PLSY K20 K3000 Y000]是指从Y0端口输出3000个脉冲,脉冲频率是20Hz, 楼主说的本来就没错啊
下载积分:+1(canjian1986)

网友S:
从y0输出3000个脉冲,频率为20Hz。

网友T(2009-05-14):
频率20HZ 3000个脉冲,Y0脉冲输出.我查书来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U:
三楼说的没错

网友V:
1。是指从Y0输出3000个占空比为50%频率20HZ的脉冲。
2。防真软件是有好多指令不支持的。

网友W:
当LD=1时,开始脉冲输出,速度20HZ, 输出3000个脉冲,在Y0输出.
1楼的错了, 加减速脉冲指令是:PLSR
如: X0 ----------[ PLSR K10000 K3000 K500 YO]
当X0=1时,输出脉冲速度为10000HZ, 输出3000个脉冲,加减速时间为500MS, 在Y0输出.

网友X:
发3000脉冲,频率为20

网友Y:
我也试过,不能仿真

网友Z:
30楼 解释的经典
S1 脉冲频率 20HZ S2 脉冲个数 3000 通过Y0来输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