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永磁同步电机的工作原理
附件: 永磁同步电机的工作原理.rar (17 K) 下载次数:327

网友A:
支持免费要顶
  • 下载积分:+1(huangpds) 真诚感谢!

网友B(2011-05-24):
    说的不明确

网友B:
    可逆永磁同步电动机是由永磁同步电动机和减速机构合为一体的可控制正反运转的同步电动机.减速机构有多种变比.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是多极的永磁磁钢定子是两对爪极偏90度电角度每对爪极外套一线圈.

    本电机由单相电源供电由电容裂相来产生两相旋转磁场驱动永久磁钢转子旋转与减速器配合可以产生很大的转矩.在电动阀门.自动售货机上使用该种电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作为同步电机它的转速由电源频率和电机极数确定:
    n=60f/p
    式中f为频率p为极对数
    在电动阀门等应用中转速通常是3~5转/分因此要通过减速器把转速降低到使用要求.
    虽是单相电机但因它有两个线圈且两对爪极在空间相差90度电角度假设由于电容的作用使两线圈中电流也相差90度则两线圈产生的磁场将为:
    H1=Hmsinωt
    H2=Hmsin(ωt+90)
    这两个磁场的合成是一个与电源同步的旋转磁场.角速度是ω.
    如果电容选的不合适这个旋转磁场将呈椭圆形电机会有较大的电磁噪声因此电容的选择很关键.
    实际上该电机相当于把两个独立的电机用同一个轴连接起来转子是公用的而把各自的定子极组错开90度电角度而耦合.如此对于2次谐波就是错开180度电角度因此合成磁场中没有两次谐波.因此力矩波形中二次谐波磁滞力矩被消失电机可做平稳的转动.因此只要选用合适的电容该种电机会有很好的性能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