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分析

楼主(2009-03-13):
前阵子做了一台机,刚开始运转正常,但今天却出了点问题,刚开机运转正常,但过一个多小时后输出点Y0就会比正常输出少输出一半。就是隔一次才输出。停机再启动又正常,一会儿又是同样问题。但又没有规律可寻。查查程序没看出啥问题,怀疑是PLC问题。我用的是两台FX1S 1:1联机,通过FX1N-485BD通迅。用文本显示器做人机。附程序样本,

楼主:
更正一下,是Y007.

网友A:
模拟的时候怎么会有未支持的指令。

楼主:
因为相对运动指令DRVI在模拟软件中是不支持的

网友B:
是继电器输出吗?是不是继电器粘连

网友C:
我粗略看了一下,你把M42和T4互相互锁一下看看了!

楼主:
不是继电器粘连

楼主:
运行了一个多期,终于发现是外部噪声干扰的原因,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