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sim和wincc flexible2077模拟系统

楼主(2009-03-13):
我在step7 manager 中插入HMI站(TP177A)和CPU313C-2DP,MPI网络联接,可是在wincc Flexible RT中点相应的按钮不能置位PLC中的位,请高手指点一下应该如何做才能有效通信起来,麻烦尽量把详细步骤写一下。有劳了

网友A:
可以参考cvlsam的这篇文章: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0312.html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的链接,我去下来看看,再来请教各位。

楼主:
我按照文章所说地一步步做,可是STEP7中的符号与wincc Flexible变量之间还是互联不上?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