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台式机安装STEP7 v4.0 SP3版后电脑和S7-200 CPU222 CN 通信不上,同样的软件装在笔记本上面也是一样的故障,在同事的笔记本上面安装后可以和PLC通信,所有的软件、通信电缆、PLC都一样,软件设置也是用的默认的设置。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我的2台机上面装了几遍都不行,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这样的现象虽然也遇到过,但都能解决掉。
观你所述,全使用默认设置。这个好像是有问题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其设置是不同的,我遇到的大都是接口地址问题,
COM口的地址是会变的,这个要根据情况设置,你没说用的是什么电缆,如果是COM口电缆,一般是COM1或者COM3,如果是USB电缆要改变相应的选项,如果是USB-485接口,有时会出现不同的USB口,其地址也不同。这要去看操作系统中我的电脑-硬件-端口中是什么地址。然后把软件中的地址设置到相应的地址。
祝你好运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我用的电缆是ppi电缆,串口的,软件设置里面怎么修改com口地址,我在通信设置选项里面没有看到修改Com口呢?谢谢!

网友B:
在【设置PG/PC接口】里面。

网友C:
除了通讯参数的设置以外,最好用高于V4.0 SP3以上的版本。有时候即使你通讯设置正确,用SP3的版本也不能和S7-200CN的通讯的。但可以和非CN的PLC通讯。你可以用不带CN的实验一下。如果能和非CN的通讯,就是软件版本的原因了。

网友D(2009-04-26):
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软件占用了个COM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