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什么可以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09-03-13):
从这里下载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打开, 用AUTOCAD字体找不到,那位知道的

网友A:
AUTOCAD2008,打开正常。
有字体报警没关系的直接确定试试。

网友B:
使用GBBIG字体替换

网友C:
autocad2007可以打开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D:
学习 学习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E:
楼主在打开时可选择字体“ 1.shx ” 即可打开
另外 有可能你需要下载“ Fonts(CAD字体)库”安装后 即可选择字体打开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F:
AUTO2004都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