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求助FX PLC 与7台欧姆龙温控 还有2 台台达变频器,通信 外围接线和程序谁有教我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打800-820-4535找OMRON技术支持咨询接线和OMRON的技术协议,程序估计不好整,要是OMRON的就好解决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有人做 过么这类的通讯么? 说 下 外围接线

网友B:
这个问题似乎我上次已经说过了~~这种情况下,欧姆龙的温控表与台达的变频器要支持Modbus通讯,但是你FX的使用Modbus通讯恐怕不是人人能玩的。

所以我建议你咨询一下庆同贸易(021-62521122),他们有Modbus界面转换模块销售,将他们的模块连接到你的PLC的通讯口,也可以是通讯扩展卡或者ADP的通讯口,然后他们模块的另一端接温控器与变频器来实现Modbus,通过他们的模块,就将温控表与变频器的Modbus地址映射到你FX的数据区D中去了,你只要读D区的内容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买他们的模块,那么通过Modbus通讯,外围接线非常简单,前提是你的温控表与变频器都是RS485接口,连接就可以了,不要忘记要接驳终端电阻。

以上

网友C:
我做过这方面的通讯,RS485
自己编协议做就可以了 啊,
modbus -RTU/ASCII
qq 576039034

网友D:
请教各位,怎么读取温控器里面的温度呢?他的地址是做少?哪位大哥能讲解下吗?期盼!!谢谢

网友C:
要自己编协议的(MODBUS RTU/ASCII),依据温控仪表和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格式,在就是在温控仪表和变频器上设计站号和通讯参数,一般这种通讯是 RS485的,还要自己做一根一头是接PLC串口(串口模块),另一头接温控仪表和变频器的通讯端子的线,在就是程序掉用自己做的协议宏拉,不是很难的
再有问题QQ:576039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