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700

楼主(2009-03-14):
PR, PX 拆 除端子PR,PX或是所连接的短路片后请不要使用。是什么意思?原包装为什么要连接了?

网友A: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问问厂家

网友B:
你查查说明书.

网友C:
外接制动电阻时需要拆连接片,不接时就不要拆了,拆了直流电压会过低报警
不过楼主的问题有些看不明白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