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进来瞅一眼!

楼主(2009-03-14):
为什么按钮的输入还要加24V电源.???看不明白.
在.图解继电器与PLC.书上看到的

网友A:
构成回路,才能驱动内部。

网友B:
plc的品牌不一样,松下的有些要加24v

网友C:
基恩士的PLC也要加24V的电压

网友D:
我也用过这种PLC。

网友D:
我当初也不敢这样接,在供货商指点下才接线,

网友E:
能告知是什么PLC吗?

网友F:
这是漏输入型PLC

网友G:
24V是用来驱动内部工作的,也有的PLC是无源的

网友H:
“源型”和“漏型”的区别。
要看PLC的接线说明书。实质上是PLC内部线路的要求。
可参考三菱变频器的接线说明。

网友I:
omron PLC都是需要电源驱动的
区别是有的需要DC24V,有的需要AC220V

网友J:
前面那个图的24V是PLC的工作电源,后面那个图是把+24V接到COM端,这种PLC属于是漏型输入,还有一种是源型输入。源型输入是把+24V输入PLC。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好象是OMRON的,OMRON的是要加24V电压的构成回路,FX的不用加是因为在内部已经短接,而且OMRON的公共端可一接正也可以接负,双向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L:
品牌型号不同,请看附带说明书,接错了你的PLC就噢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M:
视具体情况,可外接电源,也可以不外接电源,如果外接的光电感应器过多,电流过大的话,外接电源还是比较好 的
外接电源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因外部线路出现短路故障时,不会损坏PLC,只会损坏外接DC电源,相对而言,成本会高很多,是否采用外接电源,视具体情况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N:
对,有些种型就是要加电源的,要不输入功率不够。

网友O:
PLC 的输入方式不一样~

网友P:
不同牌子的就不同啊,有些电源是在内部的,有点就要外接.

网友Q:
PLC的供电电源一般为:AC220V,但也有用DC24V的。有些PLC还有DC24V输出,用来对外部传感器供电,输出电流一般为毫安级。

网友R:
欧姆龙的有些也是这样

网友S:
学习下,各位真有才

网友T:
这是源和漏的差别
FX系列的带UL/EL后缀的也要加24V电源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U:
差不多都要加

网友V:
三菱好象不用的

网友W:
很正常 西门子 基恩士 等等都要加24伏电压 三菱的不需要 看什么品牌

网友X:
PLC的品牌的问题,各个品牌的PLC在内部集成电路设计上是不一样的,可以看做,楼主提供的这款PLC的厂家有偷工减料的行为!
O(∩_∩)O哈哈~

网友Y:
瞅过了,懂了!

网友Z:
这是正确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A:
在设计和配线时参考一下使用手册 三菱FX输入电路自带24伏电源 OMRON小型CPM系列要外接24电源的

网友AB:
行程回路啊

网友AC:
可以这样用的,有的是PLC需要这样接,有的是为了不损坏PLC的24V电源,外接电源便宜嘛!

网友AD:
我也学习了。
相信自我!

网友AE:
我知道三菱的不用加24V

网友AF: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
构成回路,才能驱动内部。
没回路,你怎么动作.

网友AH:
输入分源极输入与漏极输入

网友AI:
内部本身没有电源的就需要加的

网友AJ:
这样的PLC还真没用过呀.

网友AK:
品牌不一样要加24v

网友AL:
欧姆龙的吧

网友AM:
很简单的,再好好看看

网友AN:
有一些plc就是这样加的,只要构成回路都可以

网友N:
有些PLC输入是需要24V电源的,有的不用如三菱。

网友AO:
有可选性的PLC,可以用内部电源也可外接电源,PLC种类很多,有源极和漏极之分,就是PNP和NPN输入方式

网友AP:
是的,fx2n也样

网友AQ:
不 同品牌的 有 ,的 要 加

网友AR:
要加24V电源的PLC多了我也用过!

网友AS:
老兄你如果有买PLC,人家都会给你内部结构图的,看看里面是晶体管的或者是继电器的。就知道为什么要加外部电源了。。。。

网友AT:
我还用过加AC380V的PLC

网友AU:
松下是这样,但三菱的FX系列COM端只能接0V,除非现在新的FX3U不一样

网友AV(2009-04-16):
有的PLC是要外部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