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我公司的一台三菱FX1N-40MR-001通电后,POWER、ERROR指示灯一闪一闪。输出继电器一直在动作(断开、闭合)。也不能通信。

网友A:
你要找一下电源部分的故障,电源灯闪,电源部分肯定有故障

楼主:
三菱FX1N-40MR-001断电后,运行程序不会丢失吧

网友B:
把PLC的状态STOP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LC的状态STOP下看看!

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PLC的状态STOP下看看!

STOP了输出继电器还动作,PLC坏了

网友D:
电源有问题,断开电源输出看看,就是用PLC24V供电的先拆掉看看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菱FX1N-40MR-001断电后,运行程序不会丢失吧

不会

网友E:
电源灯闪,电源部分肯定有故障,拆掉24V电源线头,检查传感器线路和器件是否短路,这是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