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菜鸟看个简单的程序,看下有没有格式上的错误

楼主(2009-03-14):
程序见附件,才300多步,是三菱FX2N系列的

网友A:
楼主你是什么意思啊?设备的背景给介绍一下吧,或者给发给工艺
要不不大清楚哦

网友B:
编译能够通过,也没有很复杂的指令,格式上的错误是没有啦。
可以在设备上实际运行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