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有GT2下载三菱人机FA940系列的人机,结果下是下下来了,就是不能保存,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给说说。

网友A:
可否把出现的现象再详细点说说呢。

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楼主:
就是在下载三菱人机F940的人机时候,下载下来之后,想保存的话,就是提示不能保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点一二,软件是GT desiger2,英文版的。

网友A:
在楼上描述的,我基本上能够想到。

提示不能保存也起码有个报警吧?你下载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呢?为了易懂起见最好抓图上来。

楼主:
就是can not save 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好抓屏的,公司不让用U盘的,也只好描述一下了

就是在下载好了之后,看了也没有问题,但是想保存的话,就跳出不能保存,不论是从  文件中的下拉菜单中保存,还是直接用CTRL+S都不行,听人家说是电脑系统的问题,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公司的那个电脑是不能重装系统的,是繁体版的,不知道人家说的可是对的……

网友A:
有没有改变目录试试?或者改变项目名称试试?全部用英文的或数字。

再大不了换台电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