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D200无电丢失数据?

楼主(2009-03-15):
西门子TD200无电丢失数据?我的TD200停电几天,原来设的8秒成了0秒,其它的也都变成了0.是不是西门子TD200无电几天丢失数据.TD200是靠S7-200的超级电容供电吗?

楼主:
TD200是靠S7-200的超级电容供电吗?如果是,超级电容能工TD200几天电?

网友A:
TD200内部并没有程序,它所有显示的内容和设置的内容都在S7-200的PLC中。
所以应该是PLC内存储区域的被复位导致设置参数变为0。
超级电容的时间可参考200系统手册

楼主:
不对!TD200的数椐都变成了0,我在TD200上把0挥复到原值后就正常了

网友A:
你可以试验一下:
新买的TD200不用编程,连接到S7-200PLC上就可以使用,说明其内部无用户程序;
TD200程序在STEP7 MicroWIN软件中编写,完成后直接传到PLC中,并不用向面板中写程序,说明其内部无用户程序;
将TD200从设备上取下来,但PLC不要断电,过一周或一月后再将T200安装好,如果有数据丢失的现象,说明我错了。

楼主: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TD200显示的汉字\时间怎么回事?你的QQ号能发来吗?我的704374416 我发现你比我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