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欧姆龙PLC CPM1A密码设置

楼主(2009-03-15):
请教各位同行,欧姆龙 CPM1A 系列PLC密码怎设置.多谢.

网友A:
用FUN49指令

网友B:
这个问题就在本论坛的这个版块里面又好几个详细的说明了。建议使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C(2009-04-21):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D(2009-07-23):
LD AR1001 OUT FUN49 0 0 #密码

网友E:
用软件设置可以这样的:
LD AR1001
FUN49 #0 #0 #1234 (意思是 用49号功能)
1234就是设定的密码,这四位必须是4位0~F的十六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