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怎样输入平方米的平方右上角的2?请教教

网友A:
m2

把这个copy过去吧。

在word里面的话,先打出M2,然后选中2,用右键(鼠标右键)呼出菜单,点击【字体】,选中“上标”之后,就会出来这个效果(m2)了。

这同样也不属于本区讨论的范畴……

楼主:
"这同样也不属于本区讨论的范畴……"    本人不赞同,学不会使用电脑,学不好工控!但我必须谢谢sjm213大侠!我学会了!

网友B:
还有就是在WORD你插入,特殊符号,单位符号,里面有的㎡

网友B:
这种㎡应该是最标准的吧?呵呵

网友C:
哈哈,咱这是学工控还是学word

网友D:
怎么不能用啊

网友E:
平方按ALT+数字键盘178,立方是ALT+数字键盘179

网友F: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呵呵!!!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G:
都是学东西,管他呢,谢谢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H:
好像在拼音的输入模式下输入ALT+178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