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怎样输入上下箭头的三角?

楼主(2009-03-15):
在电脑上怎样输入上下箭头的三角?

网友A:
三角?箭头?
小三角的话(△),打开word后,选择【插入】----【符号】或【特殊符号】。仔细找找肯定有的。
箭头(→)汇总,可以在【插入】----【图片】----【自选图形】里面找。
这不属于本区域讨论的范畴哦。

楼主:
又帮了一次,又谢谢了!

网友B:
也长了见识。

网友C:
不知道的东西还真多学习了!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D:
又学了点东东,谢谢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