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48MT与FX2N-48MT有区别吗

楼主(2009-03-15):
请问三菱FX2-48MT与FX2N-48MT有区别吗?价格能差多少?

网友A:
等待中,顶下!!

网友B:
当然有了 指令差很多

网友C:
功能性能上差别较大,价格估计相差一倍左右。至于如何选用,要看实际用途了。

网友D:
FX2不了解,FX2N本论坛资料很多

网友C:
FX2系列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应用需求,没有必要追求新、高、全。

网友E:
FX2都淘汰了,已经少用了,功能及速度跟FX2N都差多了

网友F:
功能性能上差别较大

网友G:
指令上有些差别,要看手册

网友H:
FX2是以前的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