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FX2PLC输入这样接,谁能解释?输入COM与输入COM\左边的圆点端子\PLC以外的24V稳压电源的负极短接,各个X输入端子与PLC以外的24V稳压电源的正极短接.

楼主:
注意了吗?RUN端子是接线的,它不输入PLC以外的24V稳压电源的正极电压24V+,PLC就不能运行!谁能当当老师,讲一讲?
另:修正"FX2PLC输入这样接,谁能解释?输入COM与输入COM\左边的圆点端子\PLC以外的24V稳压电源的负极短接,各个X输入端子与PLC以外的24V稳压电源的正极短接"

网友A:
兄弟按照说明接吧,别自己搞什么所谓新奇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注意了吗?RUN端子是接线的,它不输入PLC以外的24V稳压电源的正极电压24V+,PLC就不能运行!谁能当当老师,讲一讲?
另:修正"FX2PLC输入这样接,谁能解释?输入COM与输入COM\左边的圆点端子\PLC以外的24V稳压电源的负极短接,各个X输入端子与PLC以外的24V稳压电源的正极短接"

你注意到了吗?FX2机型无RUN开关,因此需要在RUN触点上接线,给个24V电源,相当于----------| M8000|-------------------(RUN)-----,如果改为一个开关的话,那么就成为开关闭合程序运行。

而对于后续的问题,触点需要提供电源来驱动,这在PLC接线中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需要什么解释的,干接点啊,需要提供电源的。

以上

楼主:
FX2PLC有RUN----STOP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