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菜

楼主(2009-03-15):
编程电缆有两根,一根USB/232的已经搞定,另一根232的不知道怎么用(插在电脑上面怎么驱动?)

输入一端L应该接市电火线吧,N应该接市电零线吧?接地的那个怎么处理?就让它空着?输入一头的COM怎么用?

输出一头是不是不再外接电源?有COM1-COM5怎么用?

如果大家觉得太初级,给个链接也可以

网友A:
1.  232的不用驱动,可以直接使用;
2. 接线的问题,在PLC随机包装盒里有本用户手册,对接线描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建议先看一下。
  • 下载积分:+1(xxscwsry) 热心助人!

网友B:
              也太初级一些了吧!就这样就买FX2N啦? 买几本书先看看吧。
    任我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32的不用驱动,可以直接使用;
    2. 接线的问题,在PLC随机包装盒里有本用户手册,对接线描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建议先看一下。

    谢谢,“232的不用驱动”是不是说接好以后直接在编程软件中就可以调用?

    接线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输入端接PLC的电源,输出端只需接驱动线圈的电源,这样理解对不对?我怕接错了把机器烧掉了。

    谁都有第一次,可否给新手一点耐心?楼上这位,看来你是无师自通的天才。

网友B:
            唉! 如果不是出于好心,才不会回你帖子呢!

        你的问题说太初级不对吗?呵呵。

        这样在这里问一句,什么时候能等到别人回一句?

        还是先打一点最初步的基础吧。

        即使你不乐意,我还是善意地再回你一帖。
    大家到论坛里来,是为了学习交流的,可是您回了我两帖,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不是吗?

网友C:
    看说明书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随便问下买了多少钱?

    我也想问问价格,呵呵

网友F:
    1)输入侧的COM是输入点的负24V,就是负24V通过各种开关接到x0——Xn,2)输出侧的5个COM 是可以接5个不同的电压,通过输出Y来控制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器,也可以把COM1,2,3,4,5联起来控制一种电压,

网友G:
    说明书中有详细的方法

网友G:
    PLC供电电压是220V,接地可以空着不接
    输入部分COM接-24V电源,也可外接24V电源
    输出COM一般是几个COM连接在一起用同一种电压供电驱动输出设备,
    但几个com口与之对应的输出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用不同电压等级供电

网友H:
    请问买FX2N-48MR要多少钱?
    任我菜

楼主:
    回楼上几位,我在淘宝上买的,是广东佛山的卖家。带发票带一根RS232的线和一根USB的线二千二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供电电压是220V,接地可以空着不接
输入部分COM接-24V电源,也可外接24V电源
输出COM一般是几个COM连接在一起用同一种电压供电驱动输出设备,
但几个com口与之对应的输出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用不同电压等级供电

引用 网友F:
1)输入侧的COM是输入点的负24V,就是负24V通过各种开关接到x0——Xn,2)输出侧的5个COM 是可以接5个不同的电压,通过输出Y来控制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器,也可以把COM1,2,3,4,5联起来控制一种电压,

谢谢。

输入部分既有220V的交流接线端子,又有24V的直流接线端子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用其中的一种电压供电即可?
任我菜

楼主:
又或者两个电压都是必需的,我还要找一个24V的直流电源?

网友B:
     不对。220V交流是向PLC供电的,24V 是PLC向外供电的直流。

网友B:
      作为入门练习,楼主完全可以只买一个300元左右的FX2-40MR二手机子,配个通信电缆和下载个编程软件。
任我菜

楼主:
谢谢。

“24V 是PLC向外供电的直流。”这个“外”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扩展模块?是不是我不用扩展模块就不用理会?
任我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入门练习,楼主完全可以只买一个300元左右的FX2-40MR二手机子,配个通信电缆和下载个编程软件。

我是一所中职学校的专业老师,学校要在电工专业开PLC这门课,而现在没一个人懂,就我有点拖动基础,就先买一个回来研究一下啦。

网友B:
            有电控基础,学PLC很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24V 是PLC向外供电的直流。”这个“外”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扩展模块?是不是我不用扩展模块就不用理会?

           就是哪里要用到24V,就提供给哪里。但要注意负载能力(通常百余MA)。用不上就不用管它了。
任我菜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

基本上关于输入部分已经清楚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与电脑相连时要不是把输入接电?

网友I:
这位老师,在这里寻求答案不觉得太慢吗?你可以加我QQ,有什么问题问我好了,我帮你解答!QQ418513387
  • 下载积分:+1(xxscwsry) 热心助人!

网友J:
       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还菜的
    任我菜

楼主:
    哈哈,我很菜。

    再问个问题,跟电脑连接时PLC要不要接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很菜。

再问个问题,跟电脑连接时PLC要不要接电源?

       通信电缆插好就OK了。
任我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电缆插好就OK了。

谢谢。是不是不管是RS232电缆还是USB/232电缆都不需要接电源?

还有个问题,如果电源火线和零线接反了有什么后果?
任我菜

楼主:
大哥,这个晕字打得挺累的,能告诉我问题的答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不管是RS232电缆还是USB/232电缆都不需要接电源?

           当然!

     不过,看来你得补下电工基础和电子技术基础啊! 有了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很多东西自然不是问题哦。
任我菜

楼主:
谢谢。

可是我用232电缆连好了以后在编程软件中选“在线"-P"LC写入"怎么是这样?
任我菜

楼主:
解决了!

这次我大着胆子把电源线接上了,可以写入及读出PLC中的数据了。

网友K:
呵呵····先会再买是对的

网友L:
有一个PLC练习真好,我也想买一个来练一练。

网友M:
要先看编程手册和硬件手册

网友N:
说明说上的还是说的比较好

网友O:
呵呵 我也是新手 我来看看

网友P:
哎,看看使用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