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啊

楼主(2009-03-15):
我电脑上插上线连上PLC想读取程序点确定出来一个窗口显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ES:01808009>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在最上面选“硬件”---再点“设备管理器”看连接端口 是com几再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 COM1-COM4 逐一试过去,每个口试两遍以上。

楼主:
没用啊而且我装的编程软件仿真模拟启动也启动不了啊

楼主:
我都试了没用啊和刚开始的一个样

楼主:
会不会是线有问题啊

网友C:
通信口设置又问题,更改设置试试,如波特率,奇偶校验等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我改了没用啊

网友D:
要不换一台台式机电脑试试看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叫会搞的人过来到现场帮忙连线一次,在旁边学习怎么设置连接。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