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家用电脑与工业电脑有何区别

楼主(2009-03-15):
我想问问做上位机的电脑主机与家用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
怎么今天没人啊

楼主:
不会吧 这个问题没人回答啊

网友A:
工业电脑贵,坏了难买配件换;其它也没有什么区别,我现在办公用的就是机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B:
工业电脑接口全面,专业专用,贼贵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工业用的机箱比家用的好,能抗震、防磁、防尘等,能适合较恶劣的环境下使用。

网友D:
五楼的说得对.工业电脑防尘等效果好.

网友E:
是的啊,工业电脑很贵的,别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F:
知道为什么贵吗? 工控电脑可靠性要求很高,所以元器件筛选严格、参数冗余度高、电路板和机箱等制造工艺不同。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用料不同,结构也不同,可多主板运行,机壳贼厚。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H:
贵是贵耐用啊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I:
从文字还说,家用和工业用的,工业用的,他的设计方面一定从他的使用环境和各种干忧设计的

网友J:
那位有图片,发上来看看,贼贵的电脑长啥模样

网友K:
没接触过,学习一下

网友L:
还有功能上有些许的不同
sonlite

网友M:
还有工业用电脑?我咋不懂嘞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N:
位有图片,发上来看看,贼贵的电脑长啥模样

网友O(2009-04-16):
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P:
工业电脑是贵呀,不过现在我才不用他,用普通家用的代替了,成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