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PLC和编码器的编程

楼主(2009-03-15):
我公司用两个欧姆龙E6B2-CWZ6C编码器和一台三菱FX1N-40MR-001的PLC控制两台电机运行必须同步。连接方式是编码器电源外供,A相、B相输出端直接接PLC的两点输入端子。请论坛的高手能否给我编一个程序。谢谢

网友A:
你这也讲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B:
hehe,这么赤裸裸的伸手要程序很少人会直接给哦。
一般都是情愿帮助你解决编程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C:
楼主好直接啊

网友D:
在这儿的人是想探讨编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事情还是要自己去做的,你这样不如直接出价让人做一个程序,一大堆的人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