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2008 和vista 兼容么?

楼主(2009-03-15):
请问WinCC.Flexible.2008 和vista 兼容么?

楼主:
哪位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与vista 商业版兼容,如果你的Vista是SP1后的版本,请安装WinccFlexible2008 SP1。
以上

网友C(2009-05-30):
vista系统也可以安装WinCC.Flexible.2008 或2007 ,我的电脑就安装了。vista的系统不兼容这个软件。但是我安装完电气版acad2008后就可以了,2008里面有一个补丁,只要装上那个补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