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教关于PLC换电池的小问题。

楼主(2009-03-15):
我以前更换PLC电池,都是在关机状态下,在3分钟之内更换完毕。现在在一家新公司做,他们都是带电更换,我尝试了一次,也未发现不妥。
请问大家是如果做得?两种方法哪个更合理?

网友A:
应该是断电换好吧。带电换总觉得可能一不小心就烧掉什么东西。

网友B:
说明书上会建议用户断电更换。
就如同带电拔插通讯电缆一样,并非人人拔插都会烧毁通讯口,但是一点烧毁,自己倒霉了。

网友C:
带电换,只要不碰到其它电路是没问题的。
断电换,动作要快,否则程序或数据容易丢失。因为,断电之后仅仅是依赖电路中的电容维持几秒到几十秒时间的供电。

楼主:
书本上是说断电更换,比如三菱好像要求3分钟之内更换完毕。
但实际情况怎样更好?我也理解带电更换可能更好,前提不要触碰到其他线路。

网友D:
带电换更可靠些,如果控制器内电容容量不足的情况下,电容的电能不一定能维特三分钟或更多时间,如果无法保证在三分钟内完成的话:比如出现连接器上锈,线缆断开,表面漏液等情况需要处理的话,时间会更多,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插上新的电池也没有用,遇到这种情况,不如带电的情况下,小心处理为妙.....

网友E:
关机状态下换会好点,因为在电工的常识都有写到啊

网友F:
把新电池并接上去,然后再卸下旧电池.

网友G:
我们都是带电换的

网友C:
带电换比较可靠! 换电池不触碰其它电路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H:
带电换好了,数据不会丢

网友I:
根据说明书做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新电池并接上去,然后再卸下旧电池.

可是很多需要先卸下旧电池,才能换上新电池。

网友J:
带电有证点,但要小心

网友K:
断电换会好一些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L:
我觉得断电换安全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M:
我们代理日本的设备,它们的说明书里都是建议带电更换的

网友N:
我看那个电池很容易换啊,就是断电也很快吧?

楼主:
看来还是带电更换好。只是要小心。

网友O:
PLC公司能不能把电池做的更换更容易一些,就象是收音机电池盖那样拉开就可以换,肯定要的时间不长,而且方便

网友P:
看控制器类型而论,比如有的PLC自身带程序存储卡,每次开机时会把卡上的程序读出来,就是电池没电了都没关系,换电池时断不断电都可以的,如果没有卡在上面的话,更换电池时一定要带电更换,以免数据丢失

网友Q:
这个问题要看具体的是什么品牌的了,三菱FX系列的说明是断电,在要求的时间内完成。SIEMENS 的S7-318/400系列的是要求在带电状态下更换。而OMRON的有的系列是必须拆下模块才能换电池,这种情况就是想带电换也办不到。

网友R:
带电换没问题的

网友S:
虾米答案都有哈

网友T:
不过换时是小心,带电换有些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