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目前需求為4~5個M70系列控制器,以PC當主控將其整合,在PC主控端能切換各站並控制,
以Visual C++開發,PC和PLC以TCP/IP通訊,需用什麼通訊庫???

网友A:
这里可能没人能帮你!太过专业了。
另外问一下台湾三菱CNC的软件MITSUBISHI CNC NETWORK本身就是以TCP/IP通訊,日本的MS Configurator也可以TCP/IP通訊,这些都不够用吗?

网友A:
看了下MX Component 3的手册,是支持Q4A的,如果只是对PLC这端,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MX Component 3的手册,是支持Q4A的,如果只是对PLC这端,应该没问题!

謝謝您的訊息,經過這些天的資料收集,我使用了三菱的 MELSEC data link library ,
3月17號晚上用筆電 Ethernet communication方式連接,使用MELSEC data link library 以TCP/IP的方式測試失敗。
今日上午先用了GPPW連上線確定自已作的RJ-45接線並沒有問題,再用MELSEC data link library 以UDP/IP的方式測試,
終於成功連上了M70內的Q4A PLC。

以下是MELSEC data link library 的說明供參考:
MELSEC data link library is a communication library that does not depend on communication protocol.
MELSEC data link library can communicate without target hardware and communication protocol when the communication program is made for PLC.

MELSEC data link library supports following communications.
AnU CPU card communication
CC-Link communication
MELSECNET(II)communication
MELSECNET/10communication
MELSECNET/Hcommunication
Seria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link communication)*1
Ethernet communication*1
PLC COM communication*1
PLC USB communication*1
CC-Link G4 communication*1
LLT communication*1

但是再請教各位先進,我目前的需求是用視覺系統,取得演算補正值,再將數值傳給NC系統,
請問有沒有和NC直接通訊的方法????
如果沒有,我就會以PC通Q4A PLC,再研究用PLC如何通訊NC給值。
(目前視覺演算取值已有方法,PC也可通NC內的PLC了)
請各位先進給個意見。
以上謝謝。

网友A:
手上有份M700 API SPECIFICATIONS MANUAL (Functions),若需要可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份M700 API SPECIFICATIONS MANUAL (Functions),若需要可留言!

請給我一份參考,謝謝
hungta_well@yahoo.com.tw

daizhi兄提到的EZSocket的資料之前也研究了一些,但只是了解到可以通PLC,好像沒有通NC的說明!!! (努力研究中)
以下是搜到的資料:

The MELSEC EZSocket I/O Server Software (EZSocket) (abbreviated henceforth as “the I/O Server Software”) is
an application designed to operate with Microsoft Windows NT. It supports SuiteLink as well as Dynamic Data
Exchange (DDE)
among Windows applications, including Wonderware InTouch and Microsoft Excel, and can be
used with the Mitsubishi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abbreviated “PLC” or “MELSEC”) through each
interface (CPU port, Ethernet , RS232C, MELSECNET H/10/2.)

請問先進是否有看過 EZSocket Library 的詳細資料,到那找??? 可否指教指教。

网友A:
前面提到的二个软件MS Configurator和MITSUBISHI CNC NETWORK都是可通过Ethernet 连NC的,还有欧洲三菱的NC2003也应该可以,以及各种Remote monitor tool也是连NC的!
EZSocket 自然是到日本三菱找,首先你得注册会员!可能最关心的却是那个DLL库,普通人却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