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02CPU如何和仪表通讯

楼主(2009-03-16):
用QJ71C24模块如何和仪表通讯!程序怎么设计呢!仪表是柯力的!我想读取仪表中的重量值!程序中怎么做呢?

网友A:
简单说分以下几步:
1、开关设定(协议)
2、字长或者终止符设定(C24确认数据发送完毕)
3、通过X3/XA将接受的代码从缓存区读入。
样例区有个三菱QPLC与OMRON温控表的通讯程序可参考,去找找!
手册重点看无协议通讯。
祝好运!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1(tonyyun) 我也在找,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