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930系列触摸屏中设置数值输入

楼主(2009-03-16):
刚学三菱触摸屏,我想在屏触屏中设置一个数值输入键,,把这个数值传送PLC中去,怎样实现啊?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了!我用的是:SWOP-FXDU/WIN-CC 这个软件.

网友A:
选择【部件】----【数值】

楼主:
部件---数值,那不是用于显示PLC中指定位元件的值吗,而我是要把数值写入到PLC中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