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想用fx2n做个称重装置,怎样做 ,朋友给个方案

楼主(2009-03-16):
想用fx2n做个称重装置,怎样做朋友给个方案

网友A:
具体功能和指标?

楼主:
具体点说吧,在生产线上有一个产品,先称重一下,plc读取数据,注入一定重量的东西,下一个工位再称重一下,再称重,两个工位之差再和标准比较,判断ng和ok

网友A:
称重精度? 没有其它控制要求?

网友A:
为什么只想到用PLC? PLC的强项不在这里的。

网友B:
我做过这种工程,详细可跟我详谈!QQ418513387

网友C:
是连续的吗?

网友D:
哈哈哈,我也做过,用了两个精度是0.1克的称,在加一个触摸屏,

网友E:
称重传感器-重量变送器(0-10V/4-20mA)-FX2N-2AD转换模块-FX2N-NN-001.

网友F:
三菱没有抓挠马的称重模块
用压力检测,可以用模拟量模块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