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界面

楼主(2009-03-16):
如果用三菱系列软件做plc程序,那界面用什么软件做啊?

网友A:
看來樓主還沒搞清楚,三菱plc就用GX-Developer 8,三菱人機就用GT Designer2
下载积分:+1(har) 热心助人!

网友B:
PLC有PLC编程软件

网友C:
三菱有PLC,人机界面,运动控制,变频器,伺服运动,各有各的应用软件。如果只是对PLC 编程可以用全系列编程软件GX-Developer ,若是用的FX系列PLC也可用FX-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