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这样接对吗?

楼主(2009-03-16):
FX2NPLC这样接对吗?(输入各X点通过开关接到24V稳压电源的24V+)

网友A:
不对,输入要接负

网友B:
楼主,你觉得对吗?

网友C:
使用手册上有啊

网友D:
老大啊,你这样做会犯严重错误滴,再说了PLC自己有24伏电源啊,不是容量不够不必外接

楼主:
我们就是这样接的,用的

楼主:
我们就是这样接的,用的很好,FX2NPLC的输入是双向二极管,正负可以互换

楼主:
你可以试试,绝对可以(新PLC)。正负可以互换

网友E:
为什么要把外部电源和内部电源串联起来呀!是容量不够还是有误动作呢。这样用是不是对PLC内部元件不利呀,减短寿命。

网友F:
你这样做犯严重错误了,再说了PLC自己有24伏电源啊,不是容量不够不必外接

网友G: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FX2N--64MR的说明书 一般来说220VAC 的PLC自己会带有24VDC的电源的
可能是你的图纸上表达有误
建议核对一下图纸 和查看FX2N--64MR的说明书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H:
用是可以用,但是x输入点就不能接到com了

楼主:
x输入点接到外接24V稳压电源的+ [upload=1]

楼主:
二种接法

网友I:
你那个24V电源必须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