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WEINVIEW触摸屏停电记忆寄存器的地址是从多少开始到多少结束啊,那位朋友知道,我在手册里怎么就查不到呢

GOOD  LUCK

网友A:
我也需要这个参数,还有是闪存保持还是电容保持,容量有多大,也没搞清楚,只知道有这个功能,因为如果把系统事件设置成保存,其数据在重新上电后,还存在。
只是我手头没有多余的屏,如果你有,你来试验一下吧,
PLC程序:
网络1:SM0.1控制将VW0--VW9998全部清零-
网络2:VW5000--VW9998 全部填充成16#0101或其他什么试验数值
         然后在屏幕中建立一个数据传输元件,将PLC中的数据传送到屏幕的内存中,屏幕的内存一般比PLC大的多,可能需要建立多个传输元件。每个传输元件传输一定区域的100字节。
    再建立一个反向传输元件,将屏幕中的数据传送到PLC中的 VW0--VW4999中,也可能需要建立多个传输元件。
上电运行后,观察PLC中VW0-VW4998中的数据,先测试内存区域有多大,然后测试掉电保持区域,如果掉电保持区域不位于L内存或也是类似PLC的掉电保持地址,是比较糟糕的事情,这种方法测试不出来。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学习了。
相信自我!

网友C:
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