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的有关问题

楼主(2009-03-17):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笔记本与TP177A触摸屏不能建立连接,我用的是USB口的,与触摸屏进行通讯时端口应该怎么设置,请向下说明,谢谢!我是初学者。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深度,需要下来我们坐到一起往更深的程次探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B:
主要是通信速率和COM口的设置问题
注意COM口不能选择USB
只要编译没有问题
设置正确了
一般都能够下载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看看触摸屏的下载通讯选择对不对

楼主:
现在好了,教别人做的编程线有问题,晕倒,呵呵!

网友E:
通信口不能为USB,第一次用PPI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