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以及定时器的值如何保存到VB数据存储区

楼主(2009-03-17):
请问各位老师,计数器以及定时器的值保存到VB数据存储区该用什么指令??
如果可以的话请给几条程序做师范

网友A:
可以直接用MOV指令啊
将定时器数据传送到VB区啊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因为定时器与计数器读出来的都是整数,你可以将整数传数到VB里!

网友C(2009-08-07):
谢谢2,3楼,我也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