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回路器件使作

楼主(2009-03-17):
我用FX0S的PLC直接输出110V的交流接触器.但使用不到两个月.接触器烧了几次了.
接触器是那种带座子的,直接插进去就行那种。
使用时电弧比较大,但加了灭弧器,好像作用不大。
兄弟们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楼主:
补充一下,是触点产生电弧,烧不是烧线圈,而是烧触点.

网友A:
带座子的是指一般被称为中间继电器的东东?
触点容量不够才容易烧触点的,要换为不带座子的那种接触器喽。

网友B:
用触点容量大的中继。
在触点上并联RC电路。

网友C:
最好不要用带插的那种,它只适合小容量不频繁动作的场合..你可以试把触头串联使用,这对灭弧有益,如果触点容量不够,可以并联使用或用容量大的接触器.频繁动作更要留百分四十的余量

网友D:
烧触点和PLC没关系吧

网友E:
你看好了,你用的是继电器还是接触器,烧触头与PLC无关,是接触器选小了,负载是多大的?5楼说的对,一般带插的是继电器,不是接触器

网友F:
樓主用的是中間繼電器了還是交流接觸器?這兩種負載力不一樣,中間繼電器負載力小,一般接些電磁閥,指示燈等;而交流接觸器負載力強,可以用於大功率負載使用如.馬達.加熱器等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中间继电器,用来驱动电磁阀的,执行快进,工进和快退的。
烧触点和PLC无关的。
谢谢各位兄弟了哦,小弟兄明白了。

楼主:
我还试了一下,在每组触点处并联一个电容,再并联一个电阻。
等于是电阻和触点开形成了一个回路。电阻2K
这样电弧明显小一些。
这样对于电源的影响大不大?对其它有没有影响?

楼主:
电阻2K,触点的线圈是110V的
这样接电弧很小,

网友B:
电阻R可以减小,或者不用。

网友G(2009-04-17):
是接触器的触点烧还是线圈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