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如何编写用编码器求电机转速和转向的程序

楼主(2009-03-17):
电机转子上编码器A、B相分别接FX2N PLC输入端X0、X1,使用PLC内部高速计数器时如何求电机的转速(r/min)?已知编码器分辨率为n pls/r。如何知道电机的转向?具体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应用高速计数器在采样周期内读取的脉冲数N除以编码器的分辨率n得出单位时间内的速度,然后再转换为R/MIN就OK了

楼主:
TO:1楼
采样周期一般设多长?
具体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B:
转向 就是 看 A相超前 还是B相超前了

网友C:
能写个程序与大家分享一下吗,假如用的是OMRON,分辨率是2000,用触摸屏显示转速,地址是D10,能写个程序例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