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DABS应用的场合

楼主(2009-03-17):
请教各位高手:
应用ABS指令在什么场合应用?
如果ABS数据读取只是再开机读取绝对位置
我觉得增量型的伺服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因为我发出的脉冲数据保存在带电保持的寄存器中
关机如果伺服不认为动作基本数据再开机后是一至的!请问还有其它作用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不够准确吧

网友B:
肯定不准确,都有点误差,但是不大

网友C(2009-04-24):
用于绝对控制模式
DABS应用的场合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