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帖子,是用三菱PLC配合触摸屏设置密码达到时间限制的目的。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清楚,就发上来请教一下。(应该很多人看过 )该帖子的主要内容是:

我的问题是:1、上文的“相应触摸屏的提示并没有关掉”,应该是密码输入框。在设定时间到达之前,那不是可以看到吗?是否有办法在没到之前,看不到;时间到后,才能看到?
                        2、与1问题有关联。可否将密码输入框放在一个弹出窗口中,时间到达后出现? 问题来了,这时PLC已经STOP了。窗口切换元件都归零,那么该弹出窗口根本不会出现,或者出现后消失?怎样让其在时间到达后该窗口始终在最上层,或是作为覆盖窗口?

哪位达人能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哪位达人能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用强制停止PLC运行,用禁止输出M8034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嗯,禁止所有的物理输出。如是这样的话,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非常感谢!    如果是停止PLC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了吗?
  • 下载积分:+1(沐秦她爹)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