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电机上接线盒就一个吗?

楼主(2009-03-17):
90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两根三芯的线,在现场就一个接线盒,客户不同意从一个孔里进线,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啊,电机都是一个接线盒的吗?接线盒上为什么就一个孔,有没有两个孔的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帮帮忙啊

网友A:
有两个孔的 ,但是你那电机只有一个孔,只能从一个孔进,要不可能的话,自己再钻一个?

楼主:
没有两个接线盒的电机吗?

网友B:
电机只有一个接线盒
有的大功率电机有2个孔
我是修电机的

楼主:
哦,谢谢,那我只有打孔了

网友C:
從一個孔裡進沒問題,不然電機廠還不得倒閉!這個客戶挺刁鑽的,不過客戶就是上帝,那就自己動手多打個孔吧!

网友D:
有 贝得电机

网友E:
接线盒本来就不是很大的,加上你用90KW的电机,当然是一个孔啊,只有小电机接线盒才会有一个进线和孔一个出线孔

网友F:
自己开一个孔就得了!人就得要变通吗?

网友G:
开孔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