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值是什么来的?

楼主(2009-03-17):
有一个机器的程序,
FX1N 60MT开机时就会在寄存器D130 D132中显示数值。
而在程序 中只有这一个D130 D132的寄存器在使用,也没有用MOV的指令。
请问这两个寄存器的数值是怎么给赋值 的?
LD M8000
DMUL D130 D132 D18
开机就会有数值,怎么做的?

网友A:
可以直接用软件预置初始值

楼主:
怎么预置?能说明一下,~!

网友B:
As Follows:
下载积分:+3(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软元件名”右边的那一行 1 2 3 4 5 6 7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这个就是软元件内存

楼主:
包含无法变换的字符?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