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9-03-17):
用来检测人的,人在机器边上的时候机器正常工作。人不在机器边上时,停机。要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或者用什么方法简单可靠?

网友A:
光电开关或光电保护装置等不就可以吗?

楼主:
用光电漫反射型的可以吧~

网友B:
用红外传感器

网友C:
这种最好要用光电开关和红外传感器

网友D:
要用对照光电

网友E:
一般都是用光电保护幕的,效果不错
有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一套保护器,可以保整个机台的四个面:一套发射,一套接收,再在其他的两个角上装两个反光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保护区域

楼主:
好想法。价格有点高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光电漫反射型的可以吧~
其实涉及到人的应该考虑安全因素,最好是用对射式的。
而光电保护装置的价格看似要比单个光电开关高出数倍或数十倍,但安全可靠性较高,建议采用。

楼主:
漫反射的用在检测物料上可以吧,听说有生物传感器,不知道这东东有没有人用,?

网友A:
确切的说,用于检测物体,当然是可以的。用物料这个词,既然是物料就关系到物品的数量,又让人感觉不够精密。。
生物传感器……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

网友F:
光电开关

网友G:
地上放块板,板下面装个行程开关,然后再放几个弹簧,人走上去就压倒行程开关,工作,离开行程开关就打开不工作
或者还能改一改,搞个围栏,围栏有个门,搞个门开关,人就去就打开之类的
我想的都是土办法,不知道能不能用
ygwpxq

网友H:
是啥机器用吗?神秘的很?机器是要人监控吗?不得随意走人,还是安全考量吗?

网友I:
光电开关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J:
区域传感器
sonlite

网友K:
搞个男厕尿兜上的感应器装上去吗。有人尿尿它自动放水,没人尿尿,它又关水。多串几个才行保险些。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L:
用红外传感器即可解决问题啊。

网友M:
可以采用光幕

网友N:
装个光电开关不就得了

网友O(2009-04-17):
用光电保护就行了

网友P:
我曾经做过热释电红外报警器,就是人靠近时报警,不过用在这里就显的有点麻烦了,仅作为参考,如条件满足可以一试

网友Q:
红外热释传感器试过没?不过大盖要调灵敏度

网友P:
被动式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专门用于检测红外线啊,我用这个做过红外智能报警系统,就是人接近时报警!效果不错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地上放块板,板下面装个行程开关,然后再放几个弹簧,人走上去就压倒行程开关,工作,离开行程开关就打开不工作

或者还能改一改,搞个围栏,围栏有个门,搞个门开关,人就去就打开之类的

我想的都是土办法,不知道能不能用

现在很多机器都用这个方法  怎么能说土那!

网友S:
要用对照光电,或反射式的

网友T:
用人体红外传感器

网友U:
楼主,你的这个描述的功能,有点像我WC里的那个啥(——)

网友V:
我们用带反光板的光电开关,效果很好.如用,我可以提供型号.QQ:704374416

网友W:
光电反射刑

网友X:
就用一般的光电开关就可以了
编程的时候将其设置成常开就可以了

网友Y(2009-06-19):
用光感就可可以了。它的范围可以调,你看看吧

网友Z:
用热释电红外探测,也就是人走近就自动开灯的那种,五金电器店都有卖的。

网友AA:
买一个能感应人的路灯控制器,20多元,我忘了控制器叫什么名字了,2000年的时候买的,我那来装在电风扇上了,人离开风扇自动停止

网友AB:
光栅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AC:
用光幕保护最稳妥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P:
被动式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专门用于检测红外线啊,我用这个做过红外智能报警系统,就是人接近时报警!效果不错

这个有煤安证没?一直想找个煤矿上用的,没有找到可靠的

网友AE:
用个安全光幕比较可靠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如果场合要求比较高 可以这么用
用一般传感器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K:
搞个男厕尿兜上的感应器装上去吗。有人尿尿它自动放水,没人尿尿,它又关水。多串几个才行保险些。

好想法~~

网友AG:
压力检测

网友AH:
简单实用经济的就是对射光幕

网友AI:
按钮。。。。。
人在就按,人不在按钮放开  可以用脚踏式的那种 绝对便宜呵呵

网友AJ:
做个围栏,围栏上装传感器
----| 起动按钮 |-----------|  围栏关闭 |-------------------(起动)
----| 起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