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威纶的屏的问题
易志刚

楼主(2009-03-17):
我将编好的威纶屏程序,另存后,带到另一台电脑后,打开,会出现说什么位图文件丢失,不能正常显示,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想与大家交流一下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易志刚

楼主:
有没有人顶啊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程序里面的位图没有一块复制过去吧

网友B:
位图文件库路径不对

网友C:
可能是另一电脑没有图库软件
易志刚

楼主:
就是像这样的提示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D:
把程序压缩成CMP的格式,在弄到另外的一台电脑后解压缩,就不会出现你的那种状况了!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主要的你现在的电脑没有以前编程电脑里面的图库,所以就会出现找不到图库的现象。

网友G(2009-04-17):
方法一:对程序进行压缩,生成CMP文件拿到需要的地方解压缩
方法二:直接复制工程的EOB文件(对工程进行编译即生成对应的EOB文件)到需要的电脑,进行反编译后即自动生成对应的EPJ文件打开EPJ文件即可
有关威纶的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