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如何通过PROFIBUS-DP将仪表中的数据读出来

楼主(2009-03-17):
CPU型号:CPU315
如何将仪表中的数据读出来!仪表是托利多带DP口的仪表!我只要将表中的重量值读到PLC中!
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这个需要网关对仪表协议进行转换的
不知你的仪表用的是什么协议
我们公司代理德国Hilscher公司生产的NetTap可以实现协议转换
将仪表中数据采集到PLC中
并且一个NetTap可以连接多个仪表
案例在附件中有说明
有需要就联系我:
方 林:0510-85136823 13921516796
邮 箱:
flin124@yahoo.com.cn
电 话:0510-85166823,0510-85162669(技术支持直线,张鹏)
传 真:0510-85166813
网 址: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江苏省无锡市滴翠路100号创意园A幢903

网友A:
附件没有传上去
需要的话联系我就行

网友B:
首先,你要在Step7安装该仪表的GSD设备文件,并组态DP通讯网络。
然后,在程序中去调用SFC14,SFC15进行DP数据的读写操作。
以上
下载积分:+1(siwenzai)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下载积分:+10(bhqt) 赞成!我试过跟三菱变频、 ..

网友C:
3楼的做法是对的

网友D(2010-05-06):
3楼说的对,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需要安装相应的GSD文件

网友E:
完全同意三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