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位置控制模式问题

楼主(2009-03-17):
请教一下,位置控制中,找到原点后再自动偏移一段距离,然后以此点作为原点进行工程,这个过程除了应用到了位置模块的找原点模式,还用到了位置模块的什么模式,是如何实现的?高手赐教,多谢!

网友A:
单单原点模式就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单原点模式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