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AD如何表达

楼主(2009-03-17):
我这几天在看PLC程序,有些看不明白,想请教一下杨工:
|-------| |-----[<>K999 D6]-----| |-----(T6 K1800)
|-------| |-----[MOV K999 D8]
|-------[= K999 D8]--------[MOVP K0 D8]
--------| |--------|-----[* D108 K1000 D8]
M9036是不是特殊寄存器?

楼主:
为什么没有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大家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这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程序触点不全, 无法回答.
上述程序用了触点比较及传送指令,查一下手册即可。

网友C:
兄弟,还是多看看那书吧,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