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谁能帮我介绍下S7-200PLC定时器的使用。
最好能有几个详细实例。。。感谢。。。。。!

网友A:
定时器是比较好理解的东东,常用的有TON和TONR,只有一个控制端和一个时间参数
TON类型控制端短路开始记时,开路停止记时且记值清零,控制端短路从零开始记时,
TONR类型控制端短路开始记时,开路停止计时记值不清零,控制端短路后继续计时。
两种定时器均可使用复位指令复位。

弄个示例?这需要任务需求,只好临时设计两个需求了。

示例1功能:上电后,Q0.0和Q0.1会交替点亮2秒和5秒
网络1:
LD     SM0.0
LPS
AN     T38
TON    T37, 20
LRD
AN     T37
S      Q0.0, 1
LRD
A      T37
S      Q0.1, 1
R      Q0.0, 1
AN     T38
TON    T38, 50
LPP
A      T38
R      Q0.1, 1

============================================
示例2:包含有网络2和网络3,上电后,等待I0.0 信号 ,若I0.0有信号且持续20毫秒(以滤除按钮颤抖干扰),程序将在第0秒,1秒,2秒,3秒,依次点亮Q0.3,Q0.4,Q0.5,Q0.6,第10秒和20秒点亮Q0.7,第30秒或任意时刻接收到I0.1(不滤除颤抖)紧急停止信号,强行关闭Q0.3---Q0.7,程序结束重新等待I0.0信号。
如果网络2中I0.1后取消 R T69,1 ,则有0.1信号时,强行关闭Q,程序不结束,重新接收到I0.0时,会立即恢复停止时刻所有Q点的状态,直到第30秒,程序才真正结束。
网络2:输入监测程序
LD     SM0.0
LPS
A      I0.0
TON    T32, 20
A      T32
S      M0.0, 1
R      T69, 1
LPP
A      I0.1
R      M0.0, 1
R      T69, 1
R      Q0.3, 5
。。。。。。。。。。。。。。。。
网络3:输出控制程序
LD     M0.0
LPS
TONR   T69, 300
=      Q0.3
AW>=   T69, 10
S      Q0.4, 1
LRD
AW>=   T69, 20
S      Q0.5, 1
LRD
AW>=   T69, 30
S      Q0.6, 1
LRD
AW>=   T69, 100
AW>=   200, T69
=      Q0.7
LPP
A      T69
R      T69, 1
R      M0.0, 1
R      Q0.3, 5
==========================================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200软件里的“帮助”,和200系统用户手册都是不错的教材

网友C:
请查看帮助文件!里面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