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Configurator-AD AD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

楼主(2009-03-17):
GX Configurator-AD AD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 怎么不能用啊 ????
william_wang

网友A:
我想只有Q系列才可以,我也没用过。

网友B:
不知樓主是怎麼用的,能否描述詳細些?

楼主:
我是用在A1sh系列的模块上 能否可用啊

楼主:
用在A1sh系列上打开这里进行设置 是吗? 多谢高手

网友C:
那是不可能的!只有Q64AD, Q68ADI, Q68ADV之类可以用!

网友B:
樓上大哥正解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 那请问A系列用什么软件打开此处啊????

网友D(2009-07-22):
在那里能下到这个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