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转动

楼主(2009-03-17):
我用X15输入 Y000有输出 但是伺服电机不转动

网友A:
你方向信号线有没有接呀

网友B:
INT 设定的过大

网友B:
一直信号设定查看一下

网友C:
你的图纸有问题 接线错误啊 可跟我联系 QQ418513387

网友C:
伺服脉冲Y0接3脚,电平信号Y3接2脚!首先要保证伺服开启信号SON已成立,若不成里电机也不会转的!

网友D:
伺服启动没,接线正确吗?

网友E:
点动运行行不行,电机会不会转动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我晕 可能性太多了....线有没接好 设置 各种出错报警..
编码器线松动了吗.
先试运转下 再看看有没出错报警

网友G:
搞Y000输出的一般都不是伺服电机吧。我认为。这样的控制精度差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