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帮我看一下这样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9-03-18):
我用的中间继电器触点产生很大的电弧,我在触点加灭弧器作用不大.
然则我 就在触点并联了一个电容,再并联一个电阻,这样子电弧就很小了
但是电阻与另外一个继电器形成了一个回路.电阻2K.
是不是有问题/?????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阻容吸收回路的电阻和电容应该是串联的。修改你的接线。

网友B:
C1,R1串联后并接在55与YV2间

网友C:
把电阻省掉也可以的。

网友D:
C1,R1串联,一端接53,一端接55

网友E:
有问题电阻和电容应该是串联的

网友F:
串联,要不然刚通电电容要充电,有可能使YV2动作,当然要看C的容量了。

楼主:
如果把电阻跟电容串联后接到53和55之间的话,根本起不到灭弧的作用,现在并联的样子还能灭弧,只是我要接通YV1的话,YV2也有电流通过,只是电流很小,不过YV2两端还有较大电压,这该怎么办?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
减小C1的电容值。

网友G:
在YV1、YV2上并接一个二极管。

楼主:
YV1、YV2是电磁阀,可以不接二极管,我用电容2J104和电阻12K并联做实验,KA1和KA2都并电容和电阻,KA1、KA2闭合产生的电弧少很多,但是比如我接通YV1,YV2也有电流通过,只是很小,电磁阀的线圈还不能启动,但两端有电压,这会影响整个电路吗?麻烦各位指教

网友H:
可以根据具体的继电器去到说明书里选取型,有此火花消除器型号。此图中,电阻与电容应是串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YV1、YV2是电磁阀,可以不接二极管,我用电容2J104和电阻12K并联做实验,KA1和KA2都并电容和电阻,KA1、KA2闭合产生的电弧少很多,但是比如我接通YV1,YV2也有电流通过,只是很小,电磁阀的线圈还不能启动,但两端有电压,这会影响整个电路吗?麻烦各位指教

只是虚电,电压高,电流很小的,不太可能驱动电磁阀。

楼主:
电容与电阻串联,应该是灭弧器吧,灭弧器可能对线圈起作用,但对触点不起作用,我已经这样接过了,没有用,才考虑用电容与电阻并联试试看,灭弧效果还可以,但不知道这样的电路可靠不,有谁这样接过?我实在不敢肯定能不能这样接,实在不行,只能换不带座的中间继电器了,中间继电器容量大,应该不会产生电弧了,可这样的话,我这批带座的继电器就没用武之地了,谁还能给我想想办法?

楼主:
如果把电阻省掉,电容没法放电,它两端电压有240V,电不死人也会麻人啊,对以后维修不好,减小C的电容值也不是很好,我拿两个2J104串联,按理说电容值减小了,但是这样的话灭弧效果还没拿两个电容并联效果好,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I:
将电磁阀线圈反向并联一只整流二极管,同样能起到作用.

网友J:
交流电感性负载用阻容吸收回路,直流回路用续流二极管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K:
           每个线圈两端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触点两端并联吸收电容(也可再串个电阻)---------这是防止触点火花(形成干扰)的一般措施。

网友L:
要烧触点就不要用中间继电器了舍 。中间继电器触点小带不起负荷,直接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M:
加个续流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N(2009-04-17):
用一个二级管与负载并联,二级管反向耐压要大于使用额定电压的5~10 倍,二级管输入端接负极输出端接正极,就可以了

网友O:
不能这样接。

网友P:
我认为把R去掉就可以了,取个1UF的电容就可以(起滤波作用)

网友Q:
电弧是否来自YV2?如果是可在YV2并上一二极管串电阻

网友Q:
电阻要去掉

网友R:
引用 网友B:
C1,R1串联后并接在55与YV2间

网友S:
阻容电路用在交流电路中,图中的是直流电路,在线两端反向并接介阻尼二极管就行.

网友T:
怎么可能减小电阻的值呢,应该加大,最少10K以上。这个电阻应该起放电作用

GOOD LUCK